楼主(2007-01-24):
我用的是S7 414-2DP的一个CPU,由于不小心把MPI的速度选择了12MB(硬件组态时),然后就把硬件组态往CPU里下载,但最后还没下载成功!!(CPU两了MPI电缆一根,连了一个ET200M站一个,还装了个CP443-1通讯板,他跟CPU的情况一样,停了不能再启动了)
从此,我的CPU打到RUN状态是,RUN灯不显示(刚打到的时候闪两下),而STOP一直亮.
再下载硬件组台时,提示本地MPI地址比最高的地址还大,或者是传输速率错误,错误中断被置位.

楼主:
拜托,帮个忙哦

网友A:
第一,如果有5611卡或5511卡,将PG/PC接口设置中的MPI速率设置为12M,重新下载组态
第二,如果PLC的DP口速率设置为1.5M或更低,在PG/PC接口设置中选择DP方式,现在通讯适配器都支持1.5M的DP通讯
第三,如果已正确配置过以443-1模块,尝试一下用以太网与PLC联接,一般是可以的。
再不行,就按照手册上的操作说明,把PLC内存复位,清掉里面所有的东西,重新下载。
或者把电池拨掉,把存贮卡也拨掉,关断电源一段时间,我不知道通讯接口设置参数是不是需要电池来保持的,自己试试吧。

楼主:
谢谢了!我只用了MPI通讯(电脑与PLC唯一的通信方式,用的是MPI电缆,连电脑的这头用的是USB接口),我的CP443-1通信板,什么也没连接!!
我试着把MPI的速度再设置成12MB的时候,还是下不下去!!

不过我存储卡复位过,重新下载也没用!!

再帮我想想吧,我郁闷了,呵呵,谢谢哦

楼主:
怎么就再没的人帮我瞧瞧呢??

楼主:
呵呵,问题解决了!!我把通讯方式改成以太网,然后重新下了下组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