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4):
我现在想用pc与FX2n通讯,在plc处于run的状态下进行实时控制 有以下几个问题 请教:
1 pc与单机,也就是之和一个plc(FX2n)通讯的时候,是不是 只要用那个  从pc程序下载到plc上的rs-232口和线就可以了? 还  需要通过SC-09编程电缆或FX-232-BD通讯模块,将PC机和计算机串行通信口RS-232  连接起来??(注意:我使用的是FX2n)
2 关于通讯协议  x y m d 等 它们的 元件地址是什么

  谢谢解答 等待中......

网友A:
用PC监控FX2N有现成的软件。比如组态软件 三维力控。如果想自己编写VB(或VC),那么必须知道它的通讯协议。知道X Y M D的地址还不够,还要知道其详细的通讯协议。我的网站: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