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4):
小弟刚入行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拿掐流表测三相电流和为零就平衡

网友B:
呵要一个系统功率三相平衡恐怕很难,具体到一个设备倒是可能。拿钳形电流表卡三相四线里的零线吧,电流越小三相越平衡。

网友C:
将鞋子脱掉,赤脚站到地上,然后用手摸三根相线,如果三根的感觉差不多就是基本平衡了.....
哈哈哈哈

网友D:
楼上的方法高啊

网友E:
晕!看那个傻瓜试一吓?

网友F:
哈哈
谁不想活了

网友G:
三相不平衡,中性点偏移,测三相分别对零电压。

网友H:
上面的方法有好有坏,看老弟自己的了

网友I:
心静无声 的办法比较好。

网友J:
1, 用钳形电流表调制交流电流挡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负载)
2,用万能表测量三相电压是否平衡,一般有差距.
以下信息来自
http://253376203.gkbk.com
PLC与自动控制
破天一剑私服
http://www.ptmdm.cn
私服游戏导航
http://www.lmmdm.cn
找丝路传说私服
http://www.zhaosilu.cn
神泣私服
http://www.sqmd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