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4):
各位好,请问张力传感器能和变频器连吗?

网友A:
当然可以,看你要实现什么控制,信号匹配就可以。

楼主:
要求恒张力

网友B:
楼主还不明白,是说你的张力传感器输出什么信号?0-10V电压?4-20mA电流?还是...?

标准的信号直接接入变频器没有问题,特殊的信号,就要再规格化以后接入。

网友A:
张力传感器用作恒张力控制很常见,本身张力传感器就涉及信号输出校准的问题,可以根据变频器要求传感器配相应的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