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的话题

楼主(2007-01-24):
请问:本安型和防爆型仪表有何区别?
加急!!!!!!!

网友A:
隔爆型仪表:将仪表中正常工作和事故状态下可能产生火花、电弧的部分放在一个或分放在几个外壳中。这种外壳除了将火花、电弧与使用环境中的爆炸性气体隔开以外,,还具有一定的强度,各零件间的联接有一定的结构形式与结构参数。从环境中进入壳内的爆炸性气体与空气的混合物被火花、电弧引爆时,外壳不致被炸坏,不会通过隔爆面引爆环境中爆炸性气体与空气的混合物。
本质安全型仪表:本质安全型仪表又叫安全火花型仪表。它的特点是仪表在正常状态下和故障状态下,电路、系统产生的火花和达到的温度都不会引起爆炸性混合物发生爆炸。它的防爆主要由以下措施来实现:
1、 采用新型集成电路元件等组成仪表电路,在较低的工作电压和较小的工作电流下工作。
2、 用防爆安全栅把危险场所和非危险的电路分隔开,限制由非危险场所传递到危险场所去的能量。
3、 仪表的连接导线不得形成过大的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以减少电路中的储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隔爆型仪表:将仪表中正常工作和事故状态下可能产生火花、电弧的部分放在一个或分放在几个外壳中。这种外壳除了将火花、电弧与使用环境中的爆炸性气体隔开以外,,还具有一定的强度,各零件间的联接有一定的结构形式与结构参数。从环境中进入壳内的爆炸性气体与空气的混合物被火花、电弧引爆时,外壳不致被炸坏,不会通过隔爆面引爆环境中爆炸性气体与空气的混合物。
本质安全型仪表:本质安全型仪表又叫安全火花型仪表。它的特点是仪表在正常状态下和故障状态下,电路、系统产生的火花和达到的温度都不会引起爆炸性混合物发生爆炸。它的防爆主要由以下措施来实现:
1、 采用新型集成电路元件等组成仪表电路,在较低的工作电压和较小的工作电流下工作。
2、 用防爆安全栅把危险场所和非危险的电路分隔开,限制由非危险场所传递到危险场所去的能量。
3、 仪表的连接导线不得形成过大的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以减少电路中的储能。

解释的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