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4):
前几天我公司连续出现两台TD3000变频器上电就显示欠电压故障,电网电压是380V左右,而且其他的变频器都没有显示欠压故障,输入电压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应该在变频器本身,由于本人是新手,拆开变频器里面也是一头雾水,一时也不知从何查起。
  我想请教各位问题有可能处在哪里?
  谢谢!!

网友A:
打电话咨询下厂家不就OK啦

网友B:
这个不太好说,不要直接去怀疑硬件,电网瞬间波动也是很常见的原因,装置的灵敏度和承受度不一样,加之参数设定都有可能造成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