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5):
我原来用的掉了

网友A:
这种只有几十元一条;

网友B:
买一要吧,又不贵

网友C:
可能是这样做的:2.3互连,5直接,4.6,7.8自短

网友D(2008-10-27):
找我阿,威纶触摸屏的下载线,威纶触摸屏与其他PLC连接的通讯线,很多我都有现货的,都是批量加工的,价格很好的,需要的找我,

网友E:
一个通讯线+一个USB转232线

网友F:
232下载线?pc 2,3,5 him 8,7,5

网友G:
串口的话可以自己做,很方便. 几块钱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