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5):
我的plc是fx2n,买的时候送了一根线有三个头 一头是插在pc上的 一头是圆的插在plc上 ,还有一个是20多针的头(一直没有用所以没有记得太清楚)说是用来连接手持编程器的。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可以很好的把程序从pc中下到plc中,并且监控等。 问题是我现在想用pc实时控制一台plc,也就是实时通讯。我看到网上许多文章都说要“通过SC-09编程电缆或FX-232-BD通讯模块”。 请问我现在用的这根线中是不是已经有 “SC-09编程电缆”。还是实时通讯的时候不能用编程口,而是必须用功能扩展口然后加上FX-232-BD通讯模块!还是用别的方法

网友A:
你那条线就是:SC-09编程电缆,其它的意思看不太懂

楼主:
那我想在问一下 可否用fx2n主机上的 那个标准内置口(就是那个圆的编程口)连接pc  进行实时控制

网友B:
用PC通过FX的编程口可以监控PLC的。我的网站: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