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5):
一个简单机械问题,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17KW电动机 4级滚 1450转每分钟 用皮带传动 机器工作转速 600 转左右,现在刚好拉的动,
我现在想知道有没有一种经济耐用的减速机器可以在做功不变的情况下把电动机的功率降下来 最好是 10KW 以下的 不知道可以不

这样问不知道能不能看懂, 因为对这方面一点都不专业具体数语

最好谁能给个详细点的方按和参数

网友A:
哥们儿,能量守恒知道不?减速机器、滑轮组只能把速度减下来/转矩升上去或者速度升上去/转矩降下来,唯独不能把功率减小。作为驱动运行的电机,加了变速箱,就加了一个损耗,不可能降功率的(负载不变的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