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5):
我公司有10台离心机,电动机是11KW-4极的,想换成变频器不知可以吗?它是重负荷频繁启动,大概是5分钟启动一次,还有就是制动,要在30秒左右就完全停下来,它的惯性很大,因为离心机上原料就有150公斤左右,也是一个大问题,原来是利用摩擦片启动的,维修工作量太大,一年下来就是摩擦片,三角带,皮带盘什么的成本就的2000以上,想改,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A:
这是需要计算的,如果用电制动代替摩擦片,电机的功率就要提升了,因为启动和制动过程都需要用到电机的储备功率以克服惯性阻力。不计算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电机11kW就不行了。

楼主:
是这样的,原来启动用摩擦片,制动是用刹车的,如果制动延长到一分钟的话,用变频器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可以吗?还有你说的电机功率我想是还可以的,我测量了启动电流是20A左右,过了30秒就启动结束工作电流是10A,再过2分钟就停车,就是在7-9月份电动机没有扇叶还是正常工作,温度是正常的,我主要是担心变频器这样频繁启动和制动可以用吗,它的功率是不是应该大电动机一个等级,还有用什么类型的比较合适,如果不行,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B:
不可以的,改后成本上升更快,2000一年可不只。

网友C:
能不能加抱闸电机制动,变频器停止输出以后让抱闸电机动作制动。变频器加制动电阻,加速时间可以设置短一点,30秒以内制动没问题~!
电机确定以后选用大1~2个档的变频器,频繁启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如果楼主能把细节再说清楚点这个东西应该是能做的~!

网友A:
恰恰相反,电机的功率和变频器的功率可以相等,原因是4极电机,其电流和变频器是匹配的。而你真的应该考虑电机的容量是否扩容的问题呢。现在的电机其工作状态电流绝不可能代表今后的电机电流。因为,现在的电机并没有参与系统的启动和制动,因为你的制动器、摩擦片、皮带、等等都可以打滑,动摩擦的转矩远小于静止状态。这个因素你能忽略不计吗?

楼主:
按5楼朋友说的话,电动机应该加大吗?但是用变频器也可以恒流启动啊,这样的话电动机启动是不是就不用考虑了,制动的电流如果在30秒到一分钟的话能达到多少,要超出23A以上吗?

网友D:
我没有仔细计算,感觉应该用变频器直接代替,但变频器应该采用矢量型的,最低也要用西门子的MM440/18KW。制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电机最好用变频电机,就是电机停了也可以继续散热。制动电阻恐怕要选电机功率的两倍或更大的功率。

网友C:
没必要选用变频电机,太贵,只需要把电机电源和散热风扇电源分开接线就可以了,
我所说的把变频器型号选大点主要是想提高启动电流(120%~150%),从而使电机获得更大的启动转矩。
另外变频器不是恒流启动,应该说是限流启动。
如果担心制动电阻可以搞2个国产的并联起来,比一个进口的还便宜很多。

网友E(2007-07-05):
没必要用矢量型控制。用比11KW大一到两个规格的变频器,比如18KW的,加刹车电阻。
国产的变频器就行。

网友F:
如果使用国产的最好要选大2-3个档次,如:北京产(时运捷变频器)在离心机上使用多年了,进口的就用西门子的MM440/18KW,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