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5):
100W 220V 0.8A 2000转/分直流电机想实现40至额定无级调速,对机械特性要求不太高,要求调速范围宽,请问如何制作一个简单可行的调速器,本人大概考虑了一下,串内阻基本不考虑,打算用电枢调压的方法,但具体的控制电路器件选型和电机内部接法(串,并,复励)太清楚,请大师指点

网友A:
建议用台灯调节器+四只1N4007,即简单,又实用。

楼主:
我有IN5 404 408,可以吗?后面要加电容滤波吗?如果要加多少容量的,另外台灯调压器有单向双向之分,用哪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