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5):
我想把PLC里的程序下载到电脑里能告诉我每一步点哪个指令?
软件是S7 5.3通讯也正常,在线状态.因为我怕误把程序传到PLC里面所以请教下
不胜感激

网友A:
PLC-> PC  应该叫做上载    使用菜单PLC-〉UPLOAD    或者 PLC-〉UPLOAD Station都可以 ,两种指令的差别在于前者不上载硬件组态信息

楼主:
非常感谢...谢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