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5):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工作的厂有一部五吨的电动葫芦吊车,偶尔会出现停不住车的情况,就是松开按钮后行车仍然继续前进,关掉总电源后再运行的时候又会正常,原来以为是按钮有问题,后面检查了一下没有问题,控制回路应该也没问题,之前拆了接触器磨了一下主触点,用了一段时间好像没事,主触点之前看了一下,烧灼的也不是很严重,应该不是那里的事,我在想是不是接触器线圈那块有问题呢?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线圈不能马上段开啊

楼主:
谢谢前辈的回复

应该是这样,一般来说这种吊车都是点动控制的,松开按钮应该会断电才对呀,可是却不释放,关了手柄上的电源开关都不行,一闭合马上又自动向前走了,后面我没办法,因为还吊着东西在半空,就关了空开,然后又推上,结果又正常了,这种情况只是偶尔会有,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还是要想办法找出原因, 要不下次如果又在工作的时候出现这情况,开行车的人又不懂关总电源的话,就麻烦了,呵呵!

网友B:
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检查发现是接触器衔铁有剩磁,线圈断电后不能马上断开。不过据你上面所说好像不是,应该是控制按钮手柄上的控制电缆有短路现象。好好检查一下吧!如你所说人命关天啦!

网友C:
刹车坏了,电磁抱闸可能用的时间长了,所以导致松脱,检查以下,你应该有收获

网友D:
我觉得可能有几点情况:1。刹车盆损坏 2。接触器衔铁有油或剩磁   3。控制短路

网友E:
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以为是接触器衔铁有剩磁,线圈断电后不能马上断开,后来检查时接触器内有杂质,导致触点机构不能立即复位。好好检查一下吧!如你所说人命关天啦!

网友F:
我以前碰到过,是按钮里面有水。检查一下吧。6楼的分析的比较全面。

网友G:
我见过是接触器的铁心卡死,换个接触器就OK了呀

网友H:
把接触器里复位弹簧检查一下,是否太软

网友I:
察看接触器里铁芯与铁芯之间距离是否太小,是否合适...
这与电葫芦本身没有什么情况,在检查各个接触点闭合情况是否空间过小
检查负重是否过大.
上述情况来自
http://253376203.gkbk.com
PLC与自动控制
破天一剑私服
http://www.ptmdm.cn
私服游戏导航
http://www.lmmdm.cn
找丝路传说私服
http://www.zhaosilu.cn
神泣私服
http://www.sqmdm.cn

网友J:
原因就出在接触器上。为了确保安全换两个新的,

网友K:
大家好,用接触器怎么控制单相电机正反,图我一下不知道怎么画,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L:
换接触器检查刹车片和控制短路

网友M:
检查控制线路是否有短接处.更换新接触器!

楼主:
首先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前辈们的热情指点,谢谢大家!

我再补充一点吧,有的朋友说控制线路的问题,我想应该没事,我一开始也是怀疑按钮有问题,拆开看过一切正常,后面就怀疑触头烧蚀,造成无法释放,就拆下来磨了一下,不知是不是巧合,用了几天也没事,后面过了几天又出现停不住车的情况,如果是刹车问题的话,应该不会行走那么远,因为是点动的,所以如果是刹车问题最多是因为惯性而有一点位移,不至于停不下的,明天准备拆线圈看看里面的状况如何了,一开始的时候有建议厂长更换,不过厂长太小气,老说能修,呵,没办法!

网友N:
个人感觉,还是应该重点检查接触器!!!
检查重点还是放在衔铁的接触面上,看看是不是有油污造成衔铁粘连。

楼主:
有同感,所以明天拆开看看衔铁接触面状态怎么样........

楼主:
今天拆开衔铁看了,里面真的很脏,呵呵,有很厚的一层油污,擦干净后顺便调了一下弹簧,具体效果怎么样,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才知道,谢谢这段时间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O:
呵呵,你们还真能拖啊,我们是一个电动葫芦出问题了10分钟搞不好就 马上换备用的,将有问题的搬回去修!
遇到过的电动葫芦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按钮和接触器的,因为动作太频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呵呵,你们还真能拖啊,我们是一个电动葫芦出问题了10分钟搞不好就 马上换备用的,将有问题的搬回去修!
遇到过的电动葫芦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按钮和接触器的,因为动作太频繁了!

哈哈,没办法,我也不想的,一开始叫厂长去买厂长又推三阻四的,只好自己修了,当时没想到铁芯,以为是触头问题,因为这只是偶然现象,加上又有两台吊车,所以就不是很急!

网友P(2007-07-05):
肯定是接触器的问题啦。
电动葫芦机械部分是能够自锁的,除非极大的力不会拉下来。
没电肯定就停车啦。你的接触器脱离不开。

网友Q:
肯定是接触器的问题,换个新的吧,人生安全最重要,你们厂长不会算帐

网友R:
应该是接触器。问题!!

更换!!!

网友S:
接触器衔铁有油

网友T:
接触器的问题,剩磁和弹簧机构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