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5):
我有一台5.5KW的风机在采用星三角的时候,转换时间是3秒当转换过来的时候开关跳掉了.但直接采用三角形就没有问题,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星的相序不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台5.5KW的风机在采用星三角的时候,转换时间是3秒当转换过来的时候开关跳掉了.但直接采用三角形就没有问题,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搂主问一下,你是怎么实现直接角运行的,跟星转之后一样吗?

网友C:
估计是相序的问题

网友D:
如果是楼主设计的,可能是设计问题,如果是个成熟电路,也就是说以前正常运行过,这说明电路有故障,如缺相短路等,要具体分析。

网友E:
星形和三角形的方向不一样,相序问题,换相序就应该行了

网友F:
一次线接线错误

网友D:
什么相序问题,又不是三相可控硅电路。楼主没说清楚,以前正常运行过否。

网友G:
我有一台18.5KW电动机,星三角启动。在星三角切换时,有时可正常切换,有时切换时热继电器同时动作。怀疑是接触器冒险竞争引起的。

网友H:
无聊,5.5的电机也要星,三角,没事找事,

网友I:
加个中间继电器试试

网友J:
并不是任何电动机都可以采用星三角,只有电机铭牌标明:电压380/660V 才可以.220/380则不行

网友K: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如果在启动过程中有异常声音,请重点检查相序顺序问题,否则应该考虑电源开关容量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并不是任何电动机都可以采用星三角,只有电机铭牌标明:电压380/660V 才可以.220/380则不行
越来越糊涂了!

网友M:
13楼的编程兄弟,我想问问220/380是什么意思?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标法,难道线电压还有220的吗?

网友N:
回楼主,他们说的相序是指电机的六根线到接触器的接线顺序,A进C出B进A出C进B出.接触器进线三角形接触器调了相序那出线的六根线可以按相序的顺序接线,反之则要在出线调相序.不调相序就会星形能启动三角形运行时会出现缺相或则反转,电流会很大,跳闸

网友O:
呵呵,也是哈!5点几KW的电机用不着用这么麻烦的电器线路来启动的。其实像楼上的朋友说的,是没事找事。都可以直接启动。不方便也可用一个小的接触器来完成远距离的控制,合必整得那样子的麻烦呢?
 是不必要的。

网友P:
是相序的问题

楼主:
上面没有写380/660,,,写的是三角形采用380-415V     星形采用660V

楼主:
没有转换
直接跟平常的一样

楼主:
开关容量是16安的,额定电流才12安啊

网友Q:
Y和角的相序反了

网友R:
是相序的问题我遇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