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5):
前天用prete l99 se 想打开我的电子电路图,结果打不开,在设计库里可以新建文件,但双击也打不开,但我的印刷电路板图可以打开;在打开原理图时非但打不开,还把pretel 99 se 软件都自动关闭了,试了很多次都是一样的。我又全部卸载,再重新安装,也是一样的,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帮帮我。此软件我用了好几年,一直都正常的,英文版我也试了,原理图都打不开。电脑里也没病毒。
 图上的原理图都打不开,PCB图都打得开。双击SCH图过20多秒钟自动关闭软件,重新安装软件也不行,此软件用了好几年一直是正常的。请高手帮忙。

网友A:
我也用99se,sp6的,没遇到过你那问题!

楼主:
救救我吧,我今天又重新安装了一次,我是这样操作的,先用“添加删除程序”卸载的,再把“Design Explorer 99 SE”文件夹也手动删除,再用正版瑞星2007杀了一边毒(一个毒都没有),最后重新启动电脑,解压pretel 99 SE(70.1M),运行setup,,一切都按正常操作。安装Protel 99 se service pack 6 简体中文第六版之前,也启动了一次“pretel 99 SE”(没新建设计文件),等一切安装完后,运行pretel 99 SE,最后结果与以前完全一样,只能打开印刷电路版文件,不能打开原理图(还是20秒后自动关闭软件)。请大师救救我吧。

网友A:
安装说明

            Protel 99 se 简体中文第六版(含第二版)

第一,运行setup.exe安装 Protel 99 se
     s/n:Y7ZP-5QQG-ZWSF-K858
第二, 再安装Protel 99 se service pack 6 简体中文第六版
     (运行\Protel99SP6\protel99seservicepack6.exe)
第三,汉化安装(Protel99汉化)

1, 安装中文菜单
  将附带光盘中的client99se.rcs复制到windows根目录中。
说明:在复制中文菜单前,先启动一次Protel99se,关闭后将windows根目录
中的client99se.rcs英文菜单保存起来。
2, 安装PCB汉字模块
  将附带光盘中pcb-hz目录的全部文件复制到Design Explorer 99 se根目录中,
注意检查一下hanzi.lgs和Font.DDB文件的属性,将其只读选项去掉。
3, 安装国标码、 库
  将附带光盘中的gb4728.ddb(国标库)复制到Design Explorer 99 se/
library/SCH目录中,并将其属性中的只读去掉。
将附带光盘中的Guobiao Template.ddb(国标模板)复制到Design
Explorer 99 se 根目录中,并将其属性中的只读去掉。
         汉化完成.OK!

4, 安装orCAD转换程序(如果需要的话)
  将附带光盘中orCAD-Protel目录中的全部文件复制到Design Explorer 99 se
根目录中。

我没做第三步,也没有启动,一直很好用.

楼主:
我就是这样安装的,一步都没错。虽能救我?

楼主:
我再说清楚一下我的情况,在两个月前我的电子原理图是可用pretel99se打得开的,在此后我把我的瑞星2006升级到2007,把系统(windows xp)打了18个微软的补丁,其它没装什么大型软件,AutoCAD2006、Office 2003,早就安装好了;Flash 8、Photoshop 9.0都是绿色精简版,应该没有什么软件冲突。会声会影 9.0简体中文、金山打字2006也是绿色版。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我的系统用《还原精灵》(在2005年10月就保护了)保护;这几天我在网上想办法,好像是什么“ODBC”和微软的什么数据源有所不同。实在没办法等到春节过后,重装一次系统试试,再不行就只有换软件了。如 POWERPCB、 Altium Designer 6.3、 PADS2005等。
    我马上就回家过年了,我家里的电脑是2002年装得pretel99se,看看能打开否。春节过后再报告结果。

楼主(2007-02-27):
这次回家过年,用家里的台式机可以打开所有的电路图,这还是2002年1月安装的 protel 99se  ,由此推断,肯定是我的操作系统坏了,于是,立即重新安装系统(精简版的),再次重装pretel 99se,这下我的电路图都可打开了,一切恢复正常。原来是系统的问题。
在此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B:
我看是你打了补丁引起的吧?

网友C(2007-04-14):
window,目录下还有你安装软件时的文件,反安装也不能删除,自己手动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