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变频小问题

楼主(2007-01-25):
我单位有台伦茨变频能正常运行 可是内部有个继电器老是响 我怕出问题就把接点上的回路拿掉(是个转向回路.保护产品不损坏的) 请问是什么原因 这台机器现在一直在运行 因为没有面板我也看不出是什么报警 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A:
不怕。没关系。这是“开关量输出”端子,欧系的制造商们喜欢用这种电路形式,不用管它。

楼主:
谢谢大哥的回答 虽然我也知道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有人能给我准确的回答心里就放心了许多
还有个事情我们单位有几台新机器我安装的时候因为离地线太远就没有用地线 可是也已经用了3年多了,可是我看了这里的篇文章说对变频的危害很大 到底我是不是该连接上工厂的地线啊一共4台机器有60多个变频器最大的只有37KW

网友A:
从安全考虑,外壳接地也是应该的。万一漏电会电人的。

至于干扰,没有干扰就不用管它了。有干扰问题以后再分析。

可是,变频器和电机的外壳接地和等电位处理还是要做的。除了干扰,还有安全问题呢。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