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6):
我的一台F1-60MR的EEPROM卡坏了,打算买台新的三菱PLC代换,输入52点输出36点。
问一下熟悉三菱PLC的高手,用什么型号的代替较为方便、合适、费用低。
我有原程序,用新的PLC代替旧的F1-60,程序是否需要变动? 我只熟悉欧姆龙的PLC,真希望不需太大的改动。谢谢!

网友A:
F1与现在的FX是不一样的;程序需要改动;

网友A:
F1-60MR是36点输入,24点输出的,你的后面还接有扩展机?
这个型号比较老了,我公司还有货;

楼主:
to  ZCMY :
是有扩展,不再想用老牌子的了,维护太不方便。有没有更接近的型号呀?

网友A:
用三菱的FX2N,最大有128点的;
程序需要重新编;

网友A:
也可以用FX2N-80点的,40入40出,再加一个16EX的输入扩展;

网友B:
用1N 60点的 加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C:
fx2n-80
再加个16EX的扩展

网友D:
不必加扩展模块,用FX2N-64MR,将其中的部份输入/输出点作矩阵扩展就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