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6):
一台机器,用的是三菱fx2nc-32mt,因为Y11输出点坏了,更换一个新的相同型号的PLC上去,旧PLC里的eeprom也拆下来安装在新PLC的相同位置上,把原来的程序用gx 7.0导入新的plc,机器运转后,发现触摸屏上有三个按钮没有了。 用pc连接plc进入监控模式,发现本应该是run状态下y005有输出的点,现在变成没有输出,在监视模式里强制y005输出后,触摸屏上的三个按钮虽然出来了,但是不能操作。
后来反反复复的把程序导过几遍,换上旧的PLC,触摸屏功能又是正常的。
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是导程序的时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多谢。

网友A:
程序有丢失或不全

网友B:
把程序给我,我帮你查查看,QQ106748835

网友C:
把程序及其它选项全部COPY到新的PLC内,你可能只是COPY了程序一项;

网友D:
要注意断电保持的数据,拷贝时也要一并拷贝。如果不能拷贝就要手工输入后才能正常运行。我们经常使用这钟原理做程序,在本机上运行正常、拷贝后不能运行甚至死机。这比加密码要可靠得多。

网友E:
qyzdh 兄。。
说说您的断电保持的数据怎样用才能像说的一样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