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6):
变频器:安川676GL5-IP    7.5KW
电机:安川同步曳引机
主要参数:额定电压  301V;       额定电流  15.4A;
              功率     6.2KW;        极数    32极;
               r1:          1.45;          Ld:         15.1;
              ke:1260.0
所选的制动电阻规格为:   1 KW/72欧姆的电阻两根    并联
                                   (即   制动电阻的阻值为36欧姆, 功率为 2 KW)

问题描述  :电梯在减速停止时经常有  “OV”过电压保护
                减速距离和减速时间已尽可能地大了 ,(一共三台此类电梯,其余两台均无问题,减速时间和距离都一致)  接地也良好!电梯进电电压为:400V!!! 高出一般的 380 V!    制动电阻会不会选择的不合适?

请问下:7.5KW的变频器需要多大的制动电阻? 阻值和功率应该为多大?!
          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
谢谢了 !

楼主:
电梯平均 2 天故障保护一次! 均为“OV”过电压保护!

网友A:
哦?是真的过压吗?如果是就加大制动功率。如果是假的,就解决干扰。这需要自己去观察和捕捉母线电流的波形来分析和定性。而不是盲目的瞎猜。老虎扑食是不行的。要观察、分析,再下结论。

楼主:
谢谢三楼的大哥 , 我们的标配都有滤波器的 。

四楼大哥,制动功率是够了,因为另外有台梯的变频器是 11KW的 ,但制动电阻跟这个一摸一样的 11KW的都够了,7.5KW应该没问题吧 , 我想还是干扰吧.....上次过去把接地什么的都彻底查了下应该没问题,目前这几天还没有接到故障反馈。谢谢大家的支持!

有好意见继续发表!

网友A:
呵呵,真的干扰呀。那要仔细的查查布线和接地。这属于安装的技术规范。看看,哪个环节都是不能出问题的,大意不得。教训呀。

网友B:
减速过压?减速过程中是否有外力拖动电机运行?

安川电梯专用的是否进行了电机调谐?可以恢复出厂值重新设定参数。

过压保护稍微调大点。

网友C:
楼主,请问你是哪个公司的?你们现在用的滤波器是哪一个产家的,是否考虑更换!
夏弗纳专注于电磁兼容,有40多年的滤波器生产经验,欢迎你来电021-61469602-25吴
www.jinnertech.com

楼主:
呵呵  楼上大哥 不好意思  我在公司不管采购这一块的 :)
作不了主:)

楼主:
经过排查    电梯进电电压是 400V左右  ,高于A1-06设定的380V
后来把A1-06 改成了400V等级~~~
接地查过后  再也没有保护了     不知道到底是接地的原因还是A1-06设定的原因~~~

网友D:
制动电阻会不会小或接地端不固定,但我也不会计算制动电阻值,你会吗?我用的一个3.5KW的变频器制动电阻是2KW的,
   故障现象说,"0V"时它过压,当时制动电阻工作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