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6):
求救PLC如何控制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

网友A:
用PTO和PWM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了 朋友
能说的在具体些吗?

楼主:
请熟悉三菱PLC的朋友多多指教

网友B:
用脉冲指令或是专用的定位指令
具体的可参考FX编程手册

网友C:
步进的话要用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器上用具体的用法,然后plc要用晶体管的那种才可以,用三菱的话y0 ,y1这两个点才有能力输出高频的脉冲。

网友D:
现在大部分系列PLC为了适应控制步进与伺服的成本问题,都推出了本体带有高速脉冲的PLC。于是,您选任何一种品牌的PLC,只要是晶体管输出的都可以控制步进与伺服。
怎么控制您要看相应品牌PLC的使用手册(指令要求那个是脉冲输出,那个是方向输出。)
一般都能达到两个100k同时输出。
接线方式就简单了,给您一个简单的例子:

楼主:
谢谢了,楼上的各位朋友。句句如金,年青人需要学习的知识很多,我会努力!
希望和你们成为朋友,大家有技术方面的问题可以互相交流~~
dinghaoraul@yahoo.com.cn
QQ:50695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