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6):
求助,本人下载了一个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新建工程时,指示工程初始化失败,请各位师傅请教指教是什么原因,谢

网友A:
什么版本的
安装时可能有问题

楼主:
GX Developer version 8.26c 的,好像是最新版的,先谢了

网友A:
安装时出现的对话框中的选择项都不要选
再装下试试

楼主:
应该就是所谓的8.0的

楼主:
装第一次的时我选了的,发现不行卸载重装,重装时没有选择那些选项,但还是不行

网友B:
不是所有选项都不选的,只是"监视模式"那个选项不选的,其它的都要勾上的呀

网友C:
你的系統是不是xp的?安裝v8的英文版試試看如何?

楼主:
是装的XP的,英文版的行,中文版的就不行,我按七楼师傅说的那样装的时没选监视模式还是不行,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楼主:
还是不行,我现在装了一个7.0版本的,一下就行了,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