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6):
请教各位大哥。
       我现下有一个PLC想联上二台人机界面。可我PLC只有232口,我不想买通讯块,我能不能做232转换422的转接盒,最用422并联二台人机。

请教232变422 的接线图

网友A:
PLC与人机分别用的是什么?

网友A:
三菱的PLC与三菱的人机可以直接1拖2;

楼主:
人机为普洛菲斯。
PLC OMRON C200HG CPU43

网友B:
最简单··也最拙劣的方法,并线···

楼主:
ddd1029103 兄。
                      pro face 一拖二你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