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学习

楼主(2007-01-27):
请教各位大师,我是一个刚进门的,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学会PLC

网友A:
买本书,买台旧PLC。再买一根编程线,电脑装上编程软件就差不多了QQ294989242

网友B:
下个FX-TRN-BEG-C仿真学习软件吧,又可以学编程,又直观.只是美中不足只是FX系列PLC的知识.

楼主:
请问在哪可以下到学习软件

网友C:
看手册加实际编程操作

网友D:
我也好想学啊,可是有没有时间,一参加工作就忙了,唉

网友E:
FX-TRN-BEG-CL-fel     34.44MB
三菱电机最新推出的FX-TRN-BEG-C将虚拟舞台和专家操作指导合成一起,学习通用梯形图逻辑编程。无需其他培训工具,将软件装在个人电脑上即可开始!
  3维的虚拟空间设计,用户可以控制一个实时制造单元,并对PLC进行仿真操作。用户可以在“运行”过程中通过屏幕调节机器速度以及确认元件与程序的状态。
  渐进式课程水平。各科目的不同难度水平使用户可以选择作为一个新手或者在较高的课程水平上完成整个FX-TRN-BEG-C的学习。选择最适合您的水平!
  家庭教师将在您的整个学习过程中提供指导和提示。让您尽情享受编程的乐趣!
http://gkong.com/download/download_view.asp?id=2973

网友F(2008-09-27):
为什么我下的装不了?

网友G:
这个软件很不错啊

网友H:
多学习,多实践.我也是这样学的.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I:
呵呵;这个软件只能模拟对应的程序,还是买台PLC实用;

网友J:
呵呵,各位大师多发点资料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