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7):
我的一台双电容带离合开关的单相电机,用摇表量的时候显示绝缘正常,但是只要通电使用,用试电笔测外壳就显示有电,请教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呢(摇表正常)?

网友A:
摇表正常,那就是电笔有问题了。强烈建议:测电笔一定要用合格产品!

网友B:
接上地线就好了

楼主:
我也知道接地线管用,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会有电

网友C:
是不是感应的呀

网友D:
应该是感应电

网友E:
连接好安装地线,如果还有电就说明电笔有问题.

网友F:
同5楼的观点

网友G:
按要求接线,单相也应接地线。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