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7):
各位大侠,私服电机的零速箝位是怎么回事呀?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A:
速度控制下,当电机轴转速低于Nrpm时(N最小为1rpm)时,伺服内部配置位置环,无视速度指令并使伺服电机紧急停止以进入伺服锁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