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200h

楼主(2007-01-27):
最近厂里的C200H PLC CPU模块烧了!由于没有通讯接口我用收编整整输了6个小时!!郁闷!!!!请问各位大虾如何解决???

网友A:
辛苦你了 兄弟  有模块的  也不是特别贵  我处理过很多次了
有问题 联系

网友B:
C200H需加一个这样的模块才能与电脑通讯;

网友C:
最近厂里的C200H PLC CPU模块烧了!由于没有通讯接口我用收编整整输了6个小时!!郁闷!!!!请问各位大虾如何解决???
TO   anxintao
 需要 A    C200H-LK201-V1模块.另加电缆,制作图如下
       B     C200H-IP007通信模块 +CQM1-CIF02编程电缆
 使用C200H-LK201-V1模块通讯是.具体设置如下:
     1.SW1-SW4设为0052,其中00代表单元号,5代表波特率9600,2代表7,2,E。
     2.DIP3置ON,CTS为0V。
     3.接线为PLC       计算机
                2           2
                3           3
                7           5
     PLC这边4-5,6-20短接,计算机这边4-6,7-8短接。
      一 般建议放在紧靠CPU的2个插槽
      不要在运行是插拔通讯模块

网友C:
TO   anxintao
      再说,其程序是在存储卡里面的,你可以直接把卡更换就可以!
      确定型号是C200H,后面没有后缀!
      13969336430   !!!

网友D:
你不是解救了?准备下次?ok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