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7):
PLC与触摸屏通讯要编一个怎样的程序呢,多谢各位高手指导

网友A:
就不需要编程,在触摸屏里选择PLC的品牌型号就可以了,使用共同的数据区

网友B:
触摸屏于PLC通讯不需要另做程序
只要触摸屏中下载正确的驱动以及和PLC的连接电缆正确就行
触摸屏可以直接运用PLC的字元件和位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