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中的问题

楼主(2007-01-27):
练习焊接,我打算一快旧主板反复练习焊接,但是拆元件有难度,请教有什么好用实用的方法?对于二脚或者三脚元件我直接用电烙铁加热焊点,用手或者镊子拔倒也勉强可以,对于集成电路或者多脚元件就不行了,而且就是二脚元件比如电阻电容的,电烙铁加热容易把焊盘点给弄坏了,还有这样拆下来,焊孔里面总是填满锡料,把锡料弄干净有没什么好办法,真是郁闷中,,,谢谢各位高人大侠赐教

楼主:
我还有加热的热风枪吹,加不到热,吹不动

网友A:
热风焊接300-320度,烙铁焊接IC用9号针头旋下。[针尖弄平]

网友B:
用吸锡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