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7):
我的液晶显示器这两天出故障了,表现是,开机,电源灯亮,但无反应,黑屏!再开几次,就会有一点反应,显示器上有信号提示,但几秒钟合又黑屏,重复多次,,有显示的时间会长一点.再多开关几次,就好了,再用就一切正常!我怀疑是电源电容有问题,但没修过这东东,哪位知道,帮忙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电脑主机有问题,不能启动。

楼主:
不是啊,一般我是先打开显示器的,它会有一个信号框在屏幕上飘动,内容是无信号,现在是毫无反应,整个黑了.应该是显示器问题吧

楼主:
开起来正常了.我现在就在用,似乎没什么异常,但就不能关机,再开就是那样子,我怀疑还是电源电容有问题,它在冷态时容值下降,造成电压低,多开几次后,它就热了,也就正常了

网友B:
开机前用电吹风吹吹显卡,热了就一下能成功开机 了

网友C:
是背光模組中儀變器或灯管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