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7):
电路中用的元件不多,元件如下,5只1N4007,104/630V小涤纶电容(在此并非降压电容,而是直接跨接在4只二极管整流桥后正负两端),A1175一只,C1740一只,C3632两只(中功率管本身背面带散热片),A1413(中功率管本身背面带散热片),1N4148两只;33欧、470欧、2.2千欧、100欧、5.1欧、220欧电阻各一只(全部为八分之一瓦),稳压管12V/1/4瓦一只(电源输出最低电压由此管决定),电容100微法/16V一只,电感一只(2.5-5毫亨)。

希望哪位大侠能把工作过程说一下

网友A:
少讲一只470K电阻.

楼主:
谢谢信老师提醒,
请问你对这个电路有研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信老师提醒,
请问你对这个电路有研究吗
只能抽空再说.工作比较忙.

网友A:
先把图纸整理出来,抽空再分析,欢迎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A:
三极管参数:
2SA1175    PNP    60V    0.1A
2SA1413    PNP    600V  1A
2SC1740    NPN    50V    0.1A
2SC3632    NPN    600V   1A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很不错的设计!
典型的串联式开关电源.
1,T3,T4组成恒流源电路,提供0.3毫安的恒定电流.1N4148串联,利用其正向压降取得1.4V的稳定电压.
2,利用DW稳压管的击穿与截止,控制T1的导通与截止,控制T2的导通与截止,再控制T5的导通与截止.
3,T5导通时,电源通过负载回路----L电感----T5构成电流回路,电流通过L电感线圈产生磁能..
4,当负载电压大于12V时,DW击穿导通,T1导通,T2则截止,T5也截止.
5,L电感中的磁能则转换成电能,通过1N4007流向负载.
6,当负载电压小于12V时,DW截止,T1截止,T2则导通,T5再次导通.
7,重复以上过程.从而形成振荡.振荡频率取决于负载的大小.负载大时频率高,负载小时频率低.
8,为了适应大范围的电压应用范围,对T2,T3,T5的选择要求耐压比较高.
9,唯一的缺点是,负载与交流电源没有隔离,实际应用中,注意安全!

楼主:
   信老师,真的,挺佩服你的,这个图在我手上有半年了,找了很多同行看都说不清楚,很庆幸能碰到你啊。这个电源电路是我和朋友共同把一个E3JK的漫反射光电拆掉后绘出的,设计此电路的日本欧姆龙公司,不过现在我们这边做这种类型的产品都是用此电路设计的。
   为了安全我们做这样的产品时候其实是调到24V调试的,产品没有问题再拿到220V上校验一下就可以了。对了,那个并接在四个二极管后的电容好象是0.1(104)微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老师,真的,挺佩服你的,这个图在我手上有半年了,找了很多同行看都说不清楚,很庆幸能碰到你啊。这个电源电路是我和朋友共同把一个E3JK的漫反射光电拆掉后绘出的,设计此电路的日本欧姆龙公司,不过现在我们这边做这种类型的产品都是用此电路设计的。
    为了安全我们做这样的产品时候其实是调到24V调试的,产品没有问题再拿到220V上校验一下就可以了。对了,那个并接在四个二极管后的电容好象是0.1(104)微法吧

是0.1UF.

网友B(2007-03-16):
这个电路的最大电流由什么决定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最大电流由什么决定呀,
1N4007,5.1欧姆.

网友C(2008-02-23):
请问C3632是不是2SC3632,它的封装,管脚定义?谢谢......

网友D(2008-07-28):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很不错的设计!
典型的串联式开关电源.
1,T3,T4组成恒流源电路,提供0.3毫安的恒定电流.1N4148串联,利用其正向压降取得1.4V的稳定电压.
2,利用DW稳压管的击穿与截止,控制T1的导通与截止,控制T2的导通与截止,再控制T5的导通与截止.
3,T5导通时,电源通过负载回路----L电感----T5构成电流回路,电流通过L电感线圈产生磁能..
4,当负载电压大于12V时,DW击穿导通,T1导通,T2则截止,T5也截止.
5,L电感中的磁能则转换成电能,通过1N4007流向负载.
6,当负载电压小于12V时,DW截止,T1截止,T2则导通,T5再次导通.
7,重复以上过程.从而形成振荡.振荡频率取决于负载的大小.负载大时频率高,负载小时频率低.
8,为了适应大范围的电压应用范围,对T2,T3,T5的选择要求耐压比较高.
9,唯一的缺点是,负载与交流电源没有隔离,实际应用中,注意安全!

要输出单DC24C/30mA性吗????

网友E(2011-09-15):
信老师:你好!能看到你对这电路的分析,是我十分的荣幸,谢谢你的讲解,再请问你一个问题,能将Io电流调大到3mA吗?

网友F(2018-07-21):
100欧姆电阻在大电压时烧掉了,八分之一瓦会小吗

网友F:
A1175比较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