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plc

楼主(2007-01-27):
我们以前公司是用三菱的plc现在遇到一客户要求用西门子的plc,现在工期紧。但是我以前都没有用过。我们的工艺很简单,要求有20个输入,100个输出点左右。无从下手那位大侠给我个建议那个系列的属于入门级的plc.该系列的plc的编程软件的下载地址最好一并提供谢谢了。

网友A:
根据楼上朋友讲的情况,我大致计算了一下:

如果采用S7-200 CPU226模板,CPU226模板集成了24输入/16输出. CPU226模板最多能接7个开关量输出扩展模板,每个开关量输出扩展模板最多有8个输出点.这样一来,开关量输出点数=16+7*8---->72个输出点.所以,S7-200无法完成你的任务!

采用价格便宜的S7-300机型,一定能完成你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