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方面请教

楼主(2007-01-27):
哪位大侠能介绍一下能引起三相异步电动机发热的原因,特别是由变频器驱动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谢谢啊!!

网友A:
你是怎么考虑此问题的?能抛砖引玉吗?关于电机的发热和冷却,你是怎么看怎么想的?

网友B:
我觉得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变频的的高次谐波引起的,二是就是电机的散热风扇的转速跟电机转速一样导致散热不足。

网友C:
还有可能是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