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7):
我有一改造项目 其用的是三菱A系列PLC,其中的A1SY42晶体管输出模块额定负载电压是12-24VDC,可是它带的是MY2N  200-220VAC交流继电器和S-N10交流接触器,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其中MY2N  200-220VAC交流继电器的线圈阻抗12950欧额定电流7mA。???????????

网友A:
R是继电器输出,可以控制交流和直流,S是晶闸管也就是可控硅输出,只能控制交流,T是晶体管,只能控制直流。如果要用晶体管的控制交流,可以用微型的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我常用这种方式。

网友B:
啊.....经典
问的经典.....回答经典

楼主:
晶体管控制交流不行吗  电流在输出模块的范围之内????

楼主:
如果烧得话 是不是只烧一个点阿,整个模块不会被烧吧。  我想做个试验。用QY42P 带MY2N  200-220VAC交流继电器  其中MY2N  200-220VAC交流继电器的线圈阻抗12950欧额定电流7mA ,??

网友C:
A1SY42要带交流负载只能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D:
我的楼主仁兄,玩“屁儿露西”(PLC)也该有点常识吧!

网友E:
建议楼主看看三菱PLC的使用手册,看一看晶体管输出型的原理!

网友F:
最好是加个SSR,注意SSR输入端要并个电阻,防止干扰.要加中间继电器的话,注意加上阻尼二极管,注意线圈阻抗,别烧了晶体管.

网友G:
这个都不懂!!还学什么PLC!!!丢脸啊!!!

网友B:
谁不是从不懂学会的啊?没准你刚学习的时候还提过更幼稚的问题呢,现在稍微懂了点皮毛就出来笑话初学者?

网友H:
其中MY2N  200-220VAC交流继电器的线圈阻抗12950欧额定电流7mA
------------------------------------------------------------------------------------------------
1.交流继电器的阻抗与电流跟直流继电器的阻抗与电流不是一回事;
2.加个中间继电器万事大吉;
3.你的晶体管输出如果确实能够带动交流继电器,而且电流又在晶体管可承受的范围之类,那你就用吧。

楼主(2007-09-19):
回复大家 看错了 不是直接带的 中间加了个晶体管转继电器输出模块 。

网友I:
老兄,不是我说你,你做人太自以为是,姑且认为你懂点plc,你生来就会么,何况谁知道你懂不懂,没准就是个接线的水平。
记得做人谦虚点,要么就回答人家的问题,交流学习,要么就憋着,别讨人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