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7):
color=#1E90FF]我有一改造项目 其用的是三菱A系列PLC,其中的A1SY42晶体管输出模块额定负载电压是12-24VDC,可是它带的是MY2N  200-220VAC交流继电器和S-N10交流接触器,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其中MY2N  200-220VAC交流继电器的线圈阻抗12950欧额定电流7mA。???????????

网友A:
你别用这个模块啊!(A1SY42)有别一种模块可以带交流。好像是(A1SY41)不一定是,你看一你那里的其它设备换一块模块。要不就只能另外加继电器了。

网友B:
别多想了,晶体管输出的东西带不了交流(220V)负载,如果您的任务不要求高速反应,您加一个直流继电器过渡一下吧。

网友C:
怎么可能,晶体管只能带直流负载,你说的带交流接触器应该是中间有个直流继电器转换了一下

网友D:
中间的my 是假货

网友E:
可以!!看到一股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