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7):
我在纺纱厂工作,我最近刚刚搞到TPEditor - 1.08软件,趁着平车的时候,我把细纱机上的台达人机界面TP04-g的程序读到了电脑上想学习一下人机的编程,人机界面上的那些显示汉字的地方在软件里全都变成了乱码;怎么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请高手解答一下,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文本 能上载? 第一次听到

楼主:
台达的TP04G文本显示器出厂设置里面有8个选项,其中有几项是“PC到人机;人机到PC ;人机到人机;设置密码等”-----------苍天在上,黄土在下,我真的没有撒谎!!!而且我是真心请教高手的。。。

网友A:
没说你撒谎 我是第一次听到

网友B:
TPEditor - 1.08软件版本太低了,你换TPEditor - 1.09的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了!

楼主(2007-04-05):
没有TPEditor - 1.09版本的吧

网友C:
你看下台达的文本示显器是什么时候生产的,用1.09的应该可以

网友D(2008-07-22):
TP02G为什么不能上载呢?提示内存是空的,但确实由程序。QQ47370786

网友E:
呵呵;大多数国产的文本不提供上载功能,台达有这个功能也很正常;
乱码一般是版本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