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7):
我们单位新进的控制柜中有FX-2N-80ER,我也就刚接触了PLC。我用GX Developer学画梯形图,但步进命令STL怎么也画不进去。老是提示指令查找。我查了下资料,只是说步进命令的2个符号,没说怎么画进梯形图的

楼主:
上篇没上传图片,这次补上

网友A:
LD    M8000
SET    S0
STL    S0
LD     X1
SET    S20
STL    S20
OUT    Y46
LD    X2
OUT   S0

网友B:
不太懂,能讲解下吗?谢谢!

网友C(2007-10-30):
在这个软件可能不行,在其他软件行的

网友D:
你用三菱编程软件[FXGPWINV330]中文版.就可以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