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8):
我们单位的接触器老是烧线圈,线圈电压是380v,线路的电压有一点高400V,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l并一个过压抑制器上去看看

网友B:
1、线圈质量不好
2、接触器铁芯吸合不良(有异物),造成铁芯漏磁,线圈电流增加,烧线圈。

网友C:
我想问下,你单位用的接触器是不是电容柜上的,CJ19-43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