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8):
现有一台6se7031-8ef60-z(k80)矢量控制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突然出现f015故障,并且可以复位,复位后再起动,先出现A034,然后报F015,怀疑是编码器或是变频器故障!检查编码器连接正常!难道是编码器脉冲有问题?还真是变频器有问题?
检查中!郁闷中!
请各位xdjm,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A:
相关信息如图示。
故障原因是电机失步。说白了就是转不起来了。给定值与实际值偏差太大以后即报此故障。如果自己不熟悉,可以打西门子技术服务热线寻求解决。

楼主:
任工你好!
我将p100改为3(原来=4),之后变频器能够正常运行,怀疑是编码器坏或者是变频器的编码器通道有问题!准备购买一个编码器!请问论坛上有西门子电机的资料吗?我们的电机型号为1PH7186-2HF300HA3-Z (K80), encoder:H01_1024_SR
手头没有西门子电机的资料,不知道该电机编号的命名规则!任工能帮帮忙,贴一份西门子1PH7系列电机的命名规则吗?

网友A:
手头没有,得去找。

网友B(2007-04-26):
加我,我有点资料QQ61023924   T:021-56388853  王工

网友C(2012-02-19):
也遇到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也遇到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
这个要在现场看,有几种可能:

第一,负载重,电机转不起来。当然也有可能是机械旋转部分卡死;
第二,电机反馈信号丢失,不知道怎么转,往哪转。所以报故障;
第三,变频器的参数错误,导致电机转不起来,报错。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