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8):
T0  K0 KO H0 K1
FROM KO K9 D0 K4
MUL D4 K2 D85
MOV D85 K4M1000
TO K1 K16 K2M1000 K1
TO K1 K17 H4 K1
TO K1 K17 HO K1

网友A:
这也是我的问题,很想知道。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T0  K0 KO H0 K1
FROM KO K9 D0 K4
MUL D4 K2 D85
MOV D85 K4M1000
TO K1 K16 K2M1000 K1
TO K1 K17 H4 K1
TO K1 K17 HO K1

第一句:向第一个模输入
第二句:从第一个模块读取
第三句:乘法指令
第四句:向M1000到M1016写入D85中的数据,这只有两种状态,0和1
后面的都是向第二个模块写入数据。
看来这个程序是双模块的,可能是AD和DA模块或二个定位模块了

网友A:
清楚了一点点,我是个初学者。以后还请多多指点,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