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8):
力矩是由变频器的哪个参数设定????
急~~~~~~~~~~~
望各位高手给小的一两句金玉良言!!!!

网友A:
电流反映力矩,电压反映转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力矩是由变频器的哪个参数设定????
急~~~~~~~~~~~
望各位高手给小的一两句金玉良言!!!!
呵呵,力矩是由变频器的哪个参数设定????你敢这么问,我还真不敢回答。你是问转矩提升呢,还是想问设限保护,或者有直接转矩控制(DTC)的使用呢?你急的是什么?什么牌子的变频器?说的都不清楚啊。

楼主:
这位行高见笑了,鄙人是刚接触变频器的,如果我知道你问的“是问转矩提升呢,还是想问设限保护,或者有直接转矩控制(DTC)使用”的问题的话我也不会这样问了哦!
 我急了那么久还没两个人来帮下,不急的话可能看都没人看哦

网友B:
呵,见笑到没有,问的确实是不清楚,打个比方,你如果直接就问:如何用好变频器?我也不会来顶你这个帖子,所以是不是有的放矢效果更好呢?

网友C:
所以说:如果你问的是最大力矩限制,以起重行业为例,出于对电机和变频器的保护,建议设置为200%!(例:ABB ACS800标准程序在20.04;提升软件在20.04和20.05,提升机分方向)
如果你说的是要做超频,那就看牌子说了!
如果你说的是怎么在变频器里选择DTC控制,我想,使用说明书会在各章各节都强调某些参数是只有在DTC下可见或不可见的。很容易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如果你问的是最大力矩限制,以起重行业为例,出于对电机和变频器的保护,建议设置为200%!(例:ABB ACS800标准程序在20.04;提升软件在20.04和20.05,提升机分方向)
如果你说的是要做超频,那就看牌子说了!
如果你说的是怎么在变频器里选择DTC控制,我想,使用说明书会在各章各节都强调某些参数是只有在DTC下可见或不可见的。很容易找到!
谢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