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v功能块显示红色?

楼主(2007-01-28):
rcv功能块显示红色是怎么会事?如何解决?

网友A:
哪里有红色,应该是下面的参数设置没写或搞错了

楼主:
在PLC信息里RCV处出现非致命错误,说是端口同时调用RCV XTM?这是怎么会事?

网友B:
我好象也遇到这种事!!

楼主:
楼上是怎么解决的?为什么收到的数据与发送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