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8):
求助,我公司有两台安川变频器F7  11KW均出现OH1故障,变频器下两风扇及内部风扇均正常,请教各位老师、朋友该如何维修?急盼恢复

网友A:
温度传感器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变频器散热片的温度可能超过了L8-02的设定值或105℃,可以试着将L8-02的设定值适当调高到120℃,但是最高不能超过其设定范围50~130℃

网友C(2007-07-21):
[原创]
不知楼主现故障有没解决/
想问下楼主是在正常开机显示还是运行一段时间显示?
如是开机显示可能是温度检测电路问题,可短接检测脚.
真诚是我们的宗旨!
守信是我们的成诺!
认真是我们的态度!
优质是我们的方向!
创新是我们的动力!
完美是我们的理想!
你的满意是我们的目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现故障有没解决/
想问下楼主是在正常开机显示还是运行一段时间显示?
如是开机显示可能是温度检测电路问题,可短接检测脚.

要是风扇坏,温度真的升高,短接检测脚,有危险吗?

网友E:
变频器问题请联系。QQ287376061 邮箱yangbuowen@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