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9):
我用的时候打开里面的演示可以自动连线,但自己建立一个新文件时就无法自动连线,按说明书里说的选择‘激活’等等还是不行,各位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点普通捕获

网友B:
我的也是~~
现在还没有解决,如果有高手请指教~~~
谢谢~

网友C:
我也是,高手请赐教.

网友B:
真的
没有人知道吗?
希望大家赐教

网友D(2007-05-06):
我的也是...??/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E:
元件就没有连到数据库里,它找不到相对应的连接,所以不能自动连线.你们双击元件看你的元件属性数据库栏里有东西没有

网友F(2011-04-01):
元件就没有连到数据库里,它找不到相对应的连接,所以不能自动连线.你们双击元件看你的元件属性数据库栏里有东西没有 。  没有激活自动连线的功能吗?自动连线菜单里,选择激活就可以了啊!!!

网友F:
没有激活自动连线的功能吗?自动连线菜单里,选择激活就可以了啊!!!
元件就没有连到数据库里,它找不到相对应的连接,所以不能自动连线.你们双击元件看你的元件属性数据库栏里有东西没有 。  没有激活自动连线的功能吗?自动连线菜单里,选择激活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