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9):
各位大师,请教焊接方面的问题:焊后开裂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A:
呵呵,发错地了。焊接电流不够,焊接不牢,焊接一般都要对铝带切边,有必要的话还要清洗,再就是焊接后卷绕半径过少造成开裂,具体原因还得搂主自己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