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9):
求助,有关AB可编程USB接口通讯的问题!

我有一套RSLOGIX500的软件,安装在带串口的笔记本上能联机运行。但我的笔记本不带串口,用USB借口加一根USB--串口线,怎么设置也不能通讯。
请问:是直接不支持USB接口,还是设置有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USB转换出来的COM口是虚拟的;与电脑自带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转换出来的COM口是虚拟的;与电脑自带的不同;

谢谢!不过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接线方式不对。我们的串口线是交叉的,这么接,可能是直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接线方式不对。我们的串口线是交叉的,这么接,可能是直连了

你是说串口线还是说USB转串口线?串口线在带串口的笔记本上是正常的。

网友C:
先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你虚拟出来的串口号是多少(前提是把你的转换线插到usb口上),然后在RSLOGIX500中设置下通讯口,跟你电脑里的一致就可以下载程序了,不过这样转换出来的缺点就是,在线更新数据非常慢,基本不能用于观察数据变化。但可以下载自己的程序。

网友D:
如果你是用USB->COM PORT,那肯定是你的COM PORT號碼設定錯誤而已

楼主:
你们说得问题,我都不存在

网友C:
那就是你不会用RS500

楼主:
哇赛,实在!!!我找专家也是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2008-07-24):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你不会用RS500
实在,一眼中的!!!

网友E:
usb转串口的线,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