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楼主(2007-01-29):
有哪位仁兄对温控器比较熟悉?
兄弟有个问题问一下:
  型号:DC1010,其中的两个参数-TC和RTD分别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TC是热电偶(注意有很多种分度号)RTD是热电阻(Pt100、Jpt100等)是属于输入类型

此温控器是RK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