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9):
我有台FX2N的PLC我把它的输入点X16更改另外一个新的输入点X20之后,处于STOP状态重新写入PLC时,PLC则提示对话框说“无法写入PLC”,我做过多年PLC从没遇到这种情况,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不是吧
我怎么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B:
不是在读模式是下吧,在不在写模式呀

网友C:
谁有OMRON cx-Thermotools 俺用STEP7换!~

网友D:
PLC断电重启
再传

楼主:
俺做过多年PLC,以上仁兄朋友的教导俺都做过,都是没有用的。

网友E:
那就是做了手脚了,你那台就不可以用了,还是换吧

网友F:
这个情况很特殊呀,一般不会的呀!
现在解决没有呀

网友G:
你那PLC是不是带有EPPRM,如果有,看一下EPPROM的写保护开关是不是在关的状态?

楼主(2007-03-02):
楼上这位仁兄回答的完全正确,问题早已解决,是EPROM在ON 状态。。。俺只不过是想给同行们一个教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