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问题

楼主(2007-01-29):
家里的电视出故障了,画面无彩色而且不停地跳,声音失控,换了一只行频调节钮,声音稳定,画面也不跳了,但仍无色彩,奇怪的是,除中央四台是彩色的以外,其余各台和AV都没颜色.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图象中频变压器(中周)的谐振电容器故障.引起频率偏移所致.
换同型号的即可.

楼主:
信老师:谢谢您好,今天抽时间把电容换了一下,(电容确实是漏液了)试的时候图像是好的,色彩很清晰,但装进去后就又不行了.再拿出来把电路板的一角抬高一点就又好了.再装进去还是不行,怀疑有接触不好,但仔细检查,也没发现虚焊什么的.还请指教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了.我菜鸟,电路图不太看得懂,图纸也找不到了.呵呵,麻烦你了.

网友B:
元件脚有脱焊的地方,仔细用放大镜开元件脚,有没有裂缝.

网友C:
用东西触摸公共通道和视放电路,解码电路的元件特别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