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有OMRON-NT31-ST121B-EV2触摸屏软件

楼主(2007-01-29):
(无正文)

网友A:
我有
可以联系
e-mai:q008jy@126.coml

网友B:
就是NTST软件啊,网上搜搜吧。

网友C:
我要怎么样在触摸屏中,加一个屏保 页面.. 30分钟后自动屏保.或者10分钟也可以..如果要进系统操作的话.就的要密码.
请高手指点一下。.交我怎么样把这个 页面加进去..... 我防止别人改我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