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99

楼主(2007-01-29):
我是在工厂搞电工的,很想学学电气绘图,用protel99,可以绘制一些工厂基本的电气原理图吗?我装了就是找不见这些电气的零件图库在那里?那位兄弟可以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protel99是电子辅助设计使用的。如果你想画电气原理图也可以,但是没有现成的电气元件。你可以先建一个原理图库,自己绘制,然后在库里调用你自己绘制的元件即可。

网友B:
画电气原理图用PROTEL干什么啊,用AUTOCAD方便的多

网友C:
protel 99安装完要添加自己的元件库,不过做好自己新建一个,自己画,cad也可以完成二次电气原理图的绘制,二者一个侧重电子,一个侧重电气,不太一样

网友D:
我前几年用过,现在基本都忘了。
protel 99安装完自带元件库,如果不满意,可以添加自己的元件库。

网友E:
我就是自己做的元件,学着自己做。

网友F(2008-11-06):
一般的简单的图纸,CAD绘制起来比较方便的。。如果工程比较大,图纸页数比较多可以考虑EPLAN。

网友G:
去网上搜索下,有的下载